[求助] 脑子里突然有个想法,请路过的前辈回答一下?

楼主(2023-02-11):
对于高频信号线,除了在金属层  更偏向于 低层金属,会不会 对  不同频率的信号线,分别进行处理,比如更高的频率  参数处理更偏向于C   ,而 低频的更偏向于R?

最好有资料和理论的出处,谢谢

网友A:
频率高当然就介意的是C,因为每一次的充放电都和影响速度,但是我理解的是高频尽量用高层金属,因为1,R小;2,对底层层次,比如AA,WELL,这些的寄生C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高当然就介意的是C,因为每一次的充放电都和影响速度,但是我理解的是高频尽量用高层金属,因为1,R小 ...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