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球球了

楼主(2023-02-11):
准备做数模混仿但是cadenceIC5141在编写Verilog后保存出现:cannot find ncvlog executable from your path,Please update your path to point to the correct executable or use vmsNcvlogExecutable variable to specify the executable to use.求各路大神解答!!!!!

网友A:
export PATH=$PATHCDS_ROOT/tools/dfII/verilogIn/bin

笑脸为冒号:和$的组合体,网页显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port PATH=$PATHCDS_ROOT/tools/dfII/verilogIn/bin

笑脸为冒号:和$的组合体,网页显示错误

没太看明白,能不能再指点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太看明白,能不能再指点下!!!!

是因为在这个论坛里面,把冒号:和美元符号$写在一起的时候,显示出来的会是一个笑脸,所以说明一下,原意是要写冒号:和美元符号$,连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在这个论坛里面,把冒号:和美元符号$写在一起的时候,显示出来的会是一个笑脸,所以说明一下,原 ...

是这样吗?我是初学者对linux和cadence都不太懂。这个好像是有问题的吧,还是用Verilog编译不出对应的symbol。请大佬多多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在这个论坛里面,把冒号:和美元符号$写在一起的时候,显示出来的会是一个笑脸,所以说明一下,原 ...

是这样吗?我是初学者,不太懂。这个好像不太对,恳求大佬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