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会烧掉吗

楼主(2023-02-11):
如果将FPGA,全部写成首尾连接的反相器,整个片子的逻辑都高速翻转,
请问FPGA会烧掉吗??,有没有大佬可以帮忙是实验一下

楼主:
从fpga的结构来看的话,应该是2t1mux的out连接到了select

网友A:
逻辑会被优化掉(悲)
综合器直呼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会被优化掉(悲)
综合器直呼受不了

可以keep吧

网友:
感觉IO应该会有保护吧

网友B:
IO速度应该会限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速度应该会限制吧

确实加IO的话,负载电容就有点大了,但是可以不出pin呀,就让他在内部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加IO的话,负载电容就有点大了,但是可以不出pin呀,就让他在内部动
...

好兄弟太有想法了,建议试试。

网友(2023-08-07):
不会烧掉,正常先进制程也会塞一些反相器链,做测速用途。
fpga里面这样做是可以的,之前还用这个充当真随机数发生器,但是是否真随机,结论我后来没有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