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scan chain长度(scan cells)数量不等的原因之一

楼主(2023-02-21):
标题所指不等为unbalanced,意为两条及以上链的scan chain 长度(scan_cells)数量相差很大,如两条chains,一条50 cells,另一条51cells,则不是unbalanced的情况。
具体解决方法,其实,DFT compiler已经给出了答案,在2016.03版本的user_guide中P10-11处。
具体而言(翻译):在DFT compiler默认情况下会根据mux-DFF的时钟沿将其分配到不同的scan_chain上,为了覆盖这一默认行为,可通过设置set_scan_configuration -clock_mixing解决。

网友A:
clock mix下scan chain会很均等,但是会把不同时钟域串在一起,会加LOCKUP latch,影响主要在后端

网友B(2023-08-08):
引用 网友A:
clock mix下scan chain会很均等,但是会把不同时钟域串在一起,会加LOCKUP latch,影响主要在后端 ...

hello,请问加入LOCKUP latch应该是为了hold timing,对后端的影响具体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ello,请问加入LOCKUP latch应该是为了hold timing,对后端的影响具体是什么

对后端就是不同时钟域的DFF一条scan chain上,数据存在跨时钟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后端就是不同时钟域的DFF一条scan chain上,数据存在跨时钟域。

是的后端很讨厌这种情况,将来做时钟树也比较烦。

网友(2025-09-01):
引用 网友C:
是的后端很讨厌这种情况,将来做时钟树也比较烦。

大佬,请问下,不同时钟域在同一chain上,但是scan时,是由统一的scan_clk管控,DIFF的clock端前应该是有个mux,怎么去理解影响后端做时钟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