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做lvs的时候过滤掉一些阻值很小的金属电阻

楼主(2023-02-11):
求助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做lvs的时候过滤掉一些阻值很小的金属电阻!!!

网友A:
LVS FILTER R(metal电阻)  SH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FILTER R(metal电阻)  SHORT

这个是在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里面设置吗

网友A:
() 里的名字 就看你生成的netlist里电阻叫啥,就填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里的名字 就看你生成的netlist里电阻叫啥,就填啥

感谢大佬,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