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电路pss+pstb / pac / pnoise仿真,曲线在beat frequency拍频整数倍异常

楼主(2023-02-11):
问题是:开关电容电路 pss+pstb / pac / pnoise仿真,曲线在beat frequency拍频整数倍异常,这个notch怎么规避呢

1 )pstb的曲线在拍频整数倍会出现向下的notch,导致相位急剧恶化。
2)pnoise的曲线在拍频整数倍会出现向上的notch
=====
我的理解是,开关电容电路在环路内,存在频谱搬移,导致beat freq整数倍发生信号频谱搬移,类似数学表达式的积化和差。
但是仿真怎么规避这个notch出现呢,不然岂不是看不到真实的相位裕度?噪声曲线也不光滑?
===
个人理解,像一些基于开关电容电路的共模反馈运放等电路,通常beat freq都较低,几MHz,岂不是都无法看到真实的相位裕度?

不知道有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小伙伴

网友:
pstb的原理也一直不是特别明白,之前仿真也遇到过一些诡异的曲线,你可以按自己的理解试试,beat frequency在pss里

是可以手动改的,把那个自动计算√去了。

楼主:
额2楼和我说的完全不是一个话题吧。
自不自动计算不是主要的。问题是如果是低频的beat freq,比如1M,就一直会在pstb增益曲线的1M和整数倍上,出现notch,类似坏点。此时相位陡变。和是否自动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