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器件长度问题

楼主(2023-02-11):
求助大佬LVS报错

版图上分别是NM2(x) NM2 NM6 | NM9 NM5 NM5(x),打叉的为下LVS报错的器件
器件都是generate from source的,但是报错说长度不匹配。感觉LVS好像识别器件不是很对?

版图

版图

LVS错误

LVS错误

网友:
这种错常由版图连接错误导致

网友:
这个正常情况是是连线有问题,还就是就是图层覆盖有问题,先跑DRC,在跑LVS,先清理net点的错误

网友:
可能是线没连上 识别不到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