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请哪位大神指导一下怎么在虚拟机安装tessent等软件?

楼主(2023-02-11):
我现在有这三个文件,请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A:
./tessent_2021_2_lnx-x86

按提示同意后,自动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ssent_2021_2_lnx-x86

按提示同意后,自动安装。

之前我就是这么操作,它提示无法执行二进制文件,您知道怎么解决吗,非常感谢

网友A:
Linux重新解压原始安装包tessent_2021_2_*.tar吧,估计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重新解压原始安装包tessent_2021_2_*.tar吧,估计损坏了。

好的我试试感谢!

网友B(2023-09-23):
如果显示./tessent_2023_1_lnx-x86: line 121: ./lnx-x86.secondary: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个该怎么解决?

网友(2023-12-10):
引用 网友B:
如果显示./tessent_2023_1_lnx-x86: line 121: ./lnx-x86.secondary: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个该怎 ...

兄弟,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2024-03-19):
引用 网友B:
如果显示./tessent_2023_1_lnx-x86: line 121: ./lnx-x86.secondary: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个该怎 ...

兄弟,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2024-06-09):
同遇到,请教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我就是这么操作,它提示无法执行二进制文件,您知道怎么解决吗,非常感谢
...

ksh没安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显示./tessent_2023_1_lnx-x86: line 121: ./lnx-x86.secondary: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个该怎 ...

这是32位安装程序,你需要补一个glibc*i686的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