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设计导出lib的时候不知道如何选择view?

楼主(2023-02-12):
大家好,我在尝试导出我的数字设计的小模块的lib,使用的工具是innovus,由于使用的是180nm制程,仅设置了两个view,worst_case and best_case

使用命令'do_extract_model RAM_IO.lib'的时候输出错误信息:

**ERROR: (TAMODEL-313):        The testcase is running in MMMC configuration. Specify -view option.

输入‘do_extract_model RAM_IO.lib -view worst_case’时候输错误信息:

**ERROR: (TAMODEL-314):        View : worst_case is not active for Hold analysis mode. Use set_analysis_view command to make the view active for both setup and hold analysis.

输入‘do_extract_model RAM_IO.lib -view bast_case’时输出错误信息:

**ERROR: (TCLCMD-997):        `best_case` is invalid view for late analysis mode.

现在我不知道如何设置了,求教。

网友:
先用set_analysis_view设置一下
set_analysis_view -setup {worst_case best_case} -hold {best_case worst_case}
跑完do_extract_model再改回去,如果需要的话
set_analysis_view -setup {worst_case} -hold {best_case}

网友:
导出lib的 flow ,还是用pt 来弄合适一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