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计算接收器的SNR

楼主(2023-02-12):
大家好,我想初学入门RF技术,正在解一道题,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入手,大家可以帮帮忙么是需要用friss公式么,还是怎么计算,但是中间的那些器件可以忽略还是怎么的
将使用相同的定向天线 (G = 20 dBi) 在 10 公里外的两个山峰之间建立 f = 30 GHz 和 BW = 10 MHz 带宽的无线电连接。 当发射天线馈入 +26 dBm 时,计算接收器的 SNR。 假设温度为 290K。

网友A:
发射功率为+26 dBm
天线的增益为 20 dBi
距离为 10 公里。
噪声温度为 290 K
首先,我们将传输功率从 dBm 转换为瓦特 = 0.7943w
通过考虑路径损耗和天线增益来计算接收功率:Pr = (Pt * Gt * Gr) / (4 * pi * d^2),Gt和Gr是发射和接收天线的增益,d是天线之间的距离。
可以使用 Friis 方程计算 30 GHz 的路径损耗:L = (4 * pi * d / lambda)^2
最后,SNR 可以计算为SNR = Pr / (k * T * Bw) 够详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功率为+26 dBm
天线的增益为 20 dBi
距离为 10 公里。

太详细了,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回答,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