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018 dnwnmos隔离问题

楼主(2023-02-12):
第一次用tsmc018工艺,做lvs时,发现dnwnmos的dnw隔离打与不打,lvs都能通过;还有哪怕dnw隔离打了,但是啥也不接(不接vdd,就浮空),lvs也能过,不知道为啥,求知道的朋友指教

网友A:
dnw没接,erc没报错?

楼主:
问题如图片描述,图3,dnw环不打,也能过lvs和erc,让人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dnw没接,erc没报错?

大佬帮忙看下图3的情况,dnw压根没打环,lvs和erc都过了(绿色为dnw,紫色为nwell),麻烦了

网友A:
dnw不是环,看我示意图。。
lvs没出现错误,可能现在就一个衬底。。如果你有多个衬底电位,你没做好,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nw不是环,看我示意图。。
lvs没出现错误,可能现在就一个衬底。。如果你有多个衬底电位,你没做好,就有 ...

图123dnw都不是环,是R出来的,图1/2nw是环,图3的dnw只是扩大了些,nmos本身自带dnw了,现在疑问就是图3为什么dnw不用nw接触,也能通过lvs和erc;是否有手段能检测到图3这种情况

网友:
个人理解,首先电路图中的管子类型就是DNW的,你的NW其实和管子本身带的DNW就有接触了。所以LVS ERC都没问题,我觉得DRC可能会有问题。(看工艺)如果你的电路图中管子的类型不是DNW的,你就需要画一片的DNW了。

网友:
NW和DNW是物理连接的,可以查一下DNW连接层

网友:
lvs能过是因为你的schematic里面的元件的symbol本身就没有那个terminal

网友:
或许你用的不是DNW器件,而是不带DNW隔离的器件。

网友B(2023-10-13):
我先再用tsmc0.18画版图,我的电路中有两个nmos的b端要和s端接一起,其他的nmos的b端接地。所以那两个nmos我用了dnw器件,但是我把它们的b端接到一个信号之后,lvs报错说我版图上的b端接的还是vss,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好像是schematic中的器件类型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先再用tsmc0.18画版图,我的电路中有两个nmos的b端要和s端接一起,其他的nmos的b端接地。所以那两个nmos ...

这个得有图才好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有图才好说

大佬,看看是什么问题

报错信息,说我的b连在了vss

报错信息,说我的b连在了vss

版图把s和b连在同一个信号上,跟原理图一致

版图把s和b连在同一个信号上,跟原理图一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佬,看看是什么问题

优先检查一下VIN这根线,版图里面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优先检查一下VIN这根线,版图里面少了

大佬,我感觉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感觉没什么问题

从你发的第一个图片来看,vss多接了,vin少接了,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接反了,这种情况你可以检查整根vin或者vss的连接地方,电路里面的连接关系观察清楚,有没有可能某个管子的B端是没接到vss上的,刚入行,不是大佬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佬,看看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有软连接的错误,截图不完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有软连接的错误,截图不完整。

看看问题,大佬

右边的nmos的b都接vss所以画在了一起左边这俩就是报错的那两个

右边的nmos的b都接vss所以画在了一起左边这俩就是报错的那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问题,大佬

版图左侧两个NMOS的B接了VIN,右侧NMOS的B接了VSS,两种不同电位的B之间未做隔离,导致了软连接,需要加深N阱隔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看问题,大佬

就是软连接了,没有深N阱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软连接了,没有深N阱隔离。

大佬,我加了nw然后lvs过了但他说我floating nw,我是不是要在外面加一层guard ring把nw连上VDD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就是软连接了,没有深N阱隔离。

还有一个问题大佬,可不可以把右上方guard ring里面的pmos放到 dnw里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大佬,可不可以把右上方guard ring里面的pmos放到 dnw里面

要看schematic是用的dnw的管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看schematic是用的dnw的管子吗?

不是,但我可以换成dwn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看schematic是用的dnw的管子吗?

大佬,能不能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报了nwell的软连接错误

报了nwell的软连接错误

在深n肼里面nmos无法识别

在深n肼里面nmos无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