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折叠共源共栅运放碰到这种情况该怎么调整管子尺寸

楼主(2023-02-12):
小弟刚开始学做模拟,准备做这种电流回收型增大压摆率的运放,管子虽然都饱和了,输出静态电压也基本处于电源轨的一半,但是增益曲线一直是这样的,不清楚出现了什么问题,我该怎么调整?求助大佬前辈们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兄弟频响用对数坐标啊,哪有这么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频响用对数坐标啊,哪有这么看的

大佬,我这个是用纵坐标为20dB来看小信号增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这个是用纵坐标为20dB来看小信号增益的

横坐标用对数坐标啊,

比如说画伯德图经过一个极点,增益每十倍频程降20dB,频率用对数坐标看,这个20dB/DEC的下降就是线性的下降,

低频处的特征也可以看的更细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坐标用对数坐标啊,

比如说画伯德图经过一个极点,增益每十倍频程降20dB,频率用对数坐标看,这个20dB ...

感谢大佬,确实是,万分感谢!因为以前默认好像就是横坐标为log,就一直没碰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