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阱工艺除了nwell的地方就是pwell吗?

楼主(2023-02-12):
小弟有一事不太明白,我看DR上说,pwell的掩模版好像是nwell的掩模版做逻辑运算得到的,而自带器件的版图确实看不到pwell,那这是不是说明,除了nwell的地方,其他的地方都会注入pwell?还有一事,做了nwell以后,还能在nwell上面注入pwell吗?这样做,DRC并没有报错。

网友:
pwell和psub是通的。如果一定要把pwell和nwell分开,需要做deep nwell

网友:
你可以找找相关教材,我记得应该是N+有源版和P+有源版是反的,对于常见的P衬底N阱工艺,通常没有必要再做pwell,nmos直接在衬底上就能做,

关于第二个问题,如果想在nwell里挖pwell,一般需要deep n well,具体看设计手册

网友:
pwell是nwell的取反也是分区域的,包含其他逻辑运算,并不是全芯片取反。nwell上面不做pw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