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插scan链时对模拟模块如何处理

楼主(2023-02-12):
请问大家,在插scan链时对一些模拟模块比如DDR/PCIE PHY如何处理?

是不做任何处理,直接当成black box来插scan链还是说会对PHY进行一个隔离,防止对数字scan链产生影响?
希望大家能分享一下自己工作中的经验,谢谢!

网友A:
如果是纯模拟,会在rtl对它的输入做钳位,输出做旁路,目标是尽量让它不影响scan测试(进一步地尽量让它不增加scan测试的功耗)。如果是大厂的phy,如snps的phy,因为硬核里也会有数字部分,可能还会给scan用的模型,在插scan链时可以让工具串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纯模拟,会在rtl对它的输入做钳位,输出做旁路,目标是尽量让它不影响scan测试(进一步地尽量让它不 ...

谢谢回答!

网友B:
直接当成black box来插scan链还是说会对PHY进行一个隔离
---
phy 里面有scan chain的话,建议是和顶层一块跑scan。
还可以单独给它一个mode,用来debug它的 scan chain 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当成black box来插scan链还是说会对PHY进行一个隔离
---
phy 里面有scan chain的话,建议是和顶层一块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