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lib转db报错,求解答

楼主(2023-02-12):
(无正文)

网友A:
这里说index 必须是递增的,比如 cell delay 的查找表有两个 index: input_transition 和 ouput_load, 那你的 input_transition 和 output_load 都应该是递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说index 必须是递增的,比如 cell delay 的查找表有两个 index: input_transition 和 ouput_load, 那你 ...

我是从innovus中抽的lib,那请问这个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从innovus中抽的lib,那请问这个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建议pt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