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关于OCV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3-02-12):
大家好,目前在学习ICC,想问下大家一个关于OCV的问题;我看到前端给我的SDC里面,有这样一条语句
set_timing_derate -early -clock -net_delay 1
set_timing_derate -late -clock -net_delay 1
这里的delay1,到底是1倍的timing_derate,还是1ns的timing_derate,如果理解为1倍的timing_derate,那是不是OCV就相当于没有设置,比较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A:
1倍的意思,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阶段的sdc。可能是目前阶段不想考虑net的因素,也可能是工艺不要求。按照sign-off文档要求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倍的意思,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阶段的sdc。可能是目前阶段不想考虑net的因素,也可能是工艺不要求。按照sign- ...

好的  谢谢

网友B:
这是工具写出来的吧,默认不设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工具写出来的吧,默认不设是1.

这个我不太清楚了 ,我看SDC里面这样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工具写出来的吧,默认不设是1.

想起来了,SDC是之前改的其他项目的,上一个项目是有这个,估计这次不想设置,有没有删掉,干脆就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