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

楼主(2023-02-12):
请问一下,这种esd电路可以通过,增大figer来减小面积吗,如果行还需要加什么东西吗,求大佬指教

网友A:
增大Finger对应的就是增加面积啊,怎么还能减小面积?没理解楼主的问题。

网友B:
esd可以参考工艺库的pdk哦 一搬会对esd的总面积和单个finger的w有要求的。esd总体原则是不能太长(单个finger的长度),也不能太宽(所有finger并排起来以后的总宽度)。esd做保护的时候,是通过寄生二极管击穿,然后导通寄生的三极管,进而泄放电流。finger越多泄放电流能力越强,但是finger与finger之前的击穿也是有先后顺序的,finger太多,导致后面的finger还没来得及击穿,就导致芯片内部电路已经击穿了。建议去看看工艺库的pdk文件,里面有说明的。(集成小硕一枚,如有错误的地方,欢迎前辈们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Finger对应的就是增加面积啊,怎么还能减小面积?没理解楼主的问题。

增大figer后,源漏共用了,面积不就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d可以参考工艺库的pdk哦 一搬会对esd的总面积和单个finger的w有要求的。esd总体原则是不能太长(单个fing ...

请问esd的设计规则应该在哪里呢,我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esd的设计规则应该在哪里呢,我没找到

找doc文档 挨个找 每个工艺库命名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增大figer后,源漏共用了,面积不就小了吗

在一定的ESD rule下,CMOS的ESD能力和面积是正比例关系。不是增加finger或者增加单finger width就可以减小面积而提高ESD性能的。
除非shrink 了ESD rule或者更改了ESD device架构。
比如保证total width=300um的情况下,50um*6 finger和25um*12finger,面积其实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esd的设计规则应该在哪里呢,我没找到

ESD设计文书不同的fab提供的不一样,有的专门提供ESD guideline,有的是放在LDR里。

找不到直接找fab问比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一定的ESD rule下,CMOS的ESD能力和面积是正比例关系。不是增加finger或者增加单finger width就可以减 ...

这两种情况esd的性能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种情况esd的性能一样吗

在确定的ESD rule下,这两种layout的ESD能力应该是一样的。有差异也是很小。如果差异过大,那rule就不合理,需要给出稳定性能的范围。

绝大部分LV 工艺下CMOS的rule也大同小异。有极少部分工艺的ESD rule 可能有一些特殊的考虑和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确定的ESD rule下,这两种layout的ESD能力应该是一样的。有差异也是很小。如果差异过大,那rule就不合 ...

他这个esd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只要单个figer的宽度不超过15um,两种情况esd的性能就是一样的,求大佬解答

网友:
从这个ESD.2的rule看,应该是ESD MOS的单根finger W在15um~60um之间,是保证ESD性能的一致性的。一般rule也都在这个区间。 <15um造成finger太多,容易不均匀导通,同时版图布局太细长。>60um 容易单根过长造成单根finger的不均匀开启降低ESD能力。

网友(2023-03-28):
引用 网友B:
esd可以参考工艺库的pdk哦 一搬会对esd的总面积和单个finger的w有要求的。esd总体原则是不能太长(单个fing ...

通俗易懂 领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esd的设计规则应该在哪里呢,我没找到

fundry给的drc rule里面靠后有ESD guide 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