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后仿锁定曲线一直上升

楼主(2023-02-13):
pll后仿为什么分频器会不工作呢?绿色的分频器的线一直都没有反应,正常来说应该是和参考频率相同的频率,所以我的锁定曲线也完全不对,不知道怎么调整

网友:
看看是不是分频器后仿工作频率上限不够,理论上要能覆盖VCO在vtune=vdd时的工作频率。

网友A:
1、分频器频率上限。2、是否需要复位。3、是否需要初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分频器频率上限。2、是否需要复位。3、是否需要初始值

您好,能稍微解释下2和3吗?

2:关于pll的复位情况我没有了解过
3:这里我有给vco一个初始值去起振

网友:
分频器用的PS吗?

网友:
1. VCO output waveform level
2. divider input threshold level
3. divider operation frequency range
4. divider initial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能稍微解释下2和3吗?

2:关于pll的复位情况我没有了解过

我记得VCO单独仿真的时候是需要给初始值的,PLL联合在一起仿真好像不需要给初始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VCO单独仿真的时候是需要给初始值的,PLL联合在一起仿真好像不需要给初始值吧。 ...

vco确实都会给初始值以达到启动条件,pll应该是不用的,但是我还是设置了,对结果的影响不大,然后我就还是设置了初始值,pll自己会好像会找到最佳的状态。(之前在论坛也找过,只是没找到这个问题)

网友:
分频器给我复位pulse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能稍微解释下2和3吗?

2:关于pll的复位情况我没有了解过

我这里指的都是分频器的。单独拉出来仿真一下,分频器一般就这几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指的都是分频器的。单独拉出来仿真一下,分频器一般就这几个问题。
...

您好,我的锁相环确实是分频器存在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单独仿分频器前仿正常,但是后仿的输出一直是高电位,我在想是不是版图的问题,正在检查

前仿

前仿

后仿

后仿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的锁相环确实是分频器存在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单独仿分频器前仿正常,但是后仿的输出一直是高电 ...

我看你前仿真的分频器输出的占空比差别很大,而且你跑的时钟很快,我猜测可能是你的频率上限不够。你可以先降低输入时钟频率,先验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