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 请教一个关于坐标排序的问题

楼主(2023-02-13):
比如现在有一个坐标list list=(((1:0) (2:0)) ((0:0) (1:0)) ((-0.5:1)(-1:0)))现在想对每个坐标第一个x进行排序 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
用sortcar()试试

楼主:
sorecar不适合 3层以上的list 现在我用的是sort 加自定义函数

网友A(2024-07-23):
请问怎么将里面的坐标都提取出来,成为单个的list,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将里面的坐标都提取出来,成为单个的list,谢谢

你是说这个list 里面吗 可以试试car()

网友A:
有6个list,一直用car cadr很繁琐,有没有简便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6个list,一直用car cadr很繁琐,有没有简便的方法

用foeach循环?你可以讲讲你是想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A:
不知道foreach能不能用,想把里面的每个坐标单独提取出来,不知道可否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foreach能不能用,想把里面的每个坐标单独提取出来,不知道可否实现

foreach(x list)  那这个x就是一个单独的左边  然后再foreach里面处理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foreach(x list(list(x) list(y) list(z))    )这样还少一个量,应该怎么写,用n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each(x list(list(x) list(y) list(z))    )这样还少一个量,应该怎么写,用nil?

你是说直接这么写 CIW窗口报错少一个量吗

网友:
list=sort(list (lambda (x y) (lessp caar(x) caad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