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问题

楼主(2023-02-13):
请教各位前辈,最近遇到生存版图时对于期间的M值无法正常调用,如M=3,版图里面始终只能调出一个期间。但属性框显示M=3。如图

楼主:
各位帮帮忙呀!!

网友A:
版图里是改不了m的,可以设置fingers的值是3就会是并联的三个管子

网友B:
电路属性问题,PDK安装问题,layout XL不对。
1,让电路重下在现有PDK下重新调用下
2.   把PDK更新一下
3.layout _L 自己调3个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里是改不了m的,可以设置fingers的值是3就会是并联的三个管子

感谢回答!因为有的地方需要设置为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属性问题,PDK安装问题,layout XL不对。
1,让电路重下在现有PDK下重新调用下
2.   把PDK更新一下

感谢回答,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准备按照上面的方法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