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irtuoso导入一个网表进行整理反向,修改symbol后,schmatic再保存会丢失。

楼主(2023-02-13):
目前在用virtuoso的cdl功能导入网表,进行电路的整理。
然后底层整理好了,整理中层的时候,修改symbol时,中层的symbol由于形状和pin的位置变化(美化),中层schmatic修改的symbol会断路,然后这时候保存一下,net或label信息会丢失。

所以请问,virtuoso schmatic保存的时候,可以不丢失被修改symbol的net信息吗。

图1 修改位置前

图2 修改位置后

可以看到网络信息丢失了。

网友A:
哪个net信息丢失了,你圈一下?我没太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net信息丢失了,你圈一下?我没太看出来

这里。不保存的时候还有net信息,保存的话就没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不保存的时候还有net信息,保存的话就没有了。

你这个不是 现在得symbol比之前得symbol大了嘛 然后端口位置对应不上了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是 现在得symbol比之前得symbol大了嘛 然后端口位置对应不上了 哈哈哈

...

就是有时候要修改,因为导入的symbol不是这样的,不太好看,然后再修改一下symb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不保存的时候还有net信息,保存的话就没有了。

这点不会有原来的net信息了,因为他已经没有跟前面的net进行连接,你check save的时候他自己产生了一个新的net(你可以点那个输入pin的点,然后Q一下,可以看到新的赋的新net名);你可以想想,一个floating的pin要是net信息跟你电路里面的某个net一样,那不就短路了,那你在一堆电路里面怎么检查有没有连上,这不是会发生冲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不会有原来的net信息了,因为他已经没有跟前面的net进行连接,你check save的时候他自己产生了一个新 ...

好的

楼主(2024-03-02):
最新进展:通过写了一些脚本,替代了空格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新进展:通过写了一些脚本,替代了空格的功能。

相比于空格,是多了什么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比于空格,是多了什么功能吗?

生成是net名,而不是默认symbol的pin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