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的输出端要不要加RC滤波?

楼主(2023-02-13):
BG的输出端要不要加RC滤波?

网友A:
看应用,LDO可以不加,DCDC恐怕不加不行。

网友:
有面积的话加一下 rc pole加的比较低频的话 上电的时候会慢一些 看看整体系统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应用,LDO可以不加,DCDC恐怕不加不行。

LDO直接加大电容吧,加RC会有压降吧,输出;如果想提高高频处的psrr ,是不是要加大 的负载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LDO直接加大电容吧,加RC会有压降吧,输出;如果想提高高频处的psrr ,是不是要加大 的负载电容?
...

加C或者RC取决于你的BG类型,电流型加C就可以,电压型加RC。加C或者RC可以提高高频psrr和降低输出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C或者RC取决于你的BG类型,电流型加C就可以,电压型加RC。加C或者RC可以提高高频psrr和降低输出噪声。
...

这个频率多高算是高频呢。有的书上说,通过片外RC可以提高中频的PSRR,然后片内加10pF~100pF的电容,和电阻,提高高频处的PSRR

网友:
给其他模块使用的时候肯定是要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