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bunny GS实例操作

楼主(2023-02-13):
利用bunny GS根据实例完成一个小模块的版图提取完整流程。谢谢。

网友A:
只要电路还是要版图,加我q:34065283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路还是要版图,加我q:3406528399

我的意思是要一个实际提取版图的一个流程(图片截图),不要使用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要一个实际提取版图的一个流程(图片截图),不要使用手册。
...

参与过这个流程,经过项目验证的

网友:
我可 私qq:1490045980

网友B(2024-03-20):
我是BunnyGS的技术支持,您可以将问题发送给support@silintech.com
您可以按以下步骤提取:
1. 先使用prBoundary绘制矩形,确定工作区范围
2. 按工具栏的w/l 绘制 器件尺寸的标识层(非必须)
3. 按工具栏中的器件标识(mos res dio cap)等提取对于的器件
4. 按工具栏的基本门标识提取基本单元

5. 按p绘制pathseg,连接到的管脚,
6. 工具---》重新生成线网关系
7. erc查错
8. 自动生成对外的管脚
9. 生成原理图
10.整理原理图

网友(2024-07-01):
引用 网友B:
我是BunnyGS的技术支持,您可以将问题发送给
您可以按以下步骤提取:
1. 先使用prBoundary绘制矩形,确定工 ...

请问怎么把文件导入到buny G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