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为何种偏置电路

楼主(2023-02-13):
求助这种偏置电路如何计算,没见过

网友A:
哪里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是输出?

上面PMOS的gate端

网友B:
试着看一下,PMOS威尔逊电流镜的栅极电压用来对外提供偏置电压,为了驱动能力和改善PSRR,又引入了个负反馈管子降低该栅极点的等效电阻,不过对PSRR影响有限。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着看一下,PMOS威尔逊电流镜的栅极电压用来对外提供偏置电压,为了驱动能力和改善PSRR,又引入了个负反馈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