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的启动电路和POR是不是一个东西?

楼主(2023-02-13):
BG的启动电路和POR是不是一个东西?要重复加吗?

网友:
bandgap电路如果存在0电流的稳定状态。需要启动电路实现破“0”;POR是上电复位的东西----个人理解

网友(2023-09-21):
不是,BG的启动电路通常是防止简并点,POR是上电、brown-down等,给逻辑一个延迟的reset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