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滤波

楼主(2023-02-13):
LDO的滤波,加RC和加C有什么区别呢,加RC可以计算出时间常数,然后特征频率f,如果R和C定了之后,是不是滤除掉f频率点的噪声?

网友:
输出端的电容滤波?输出端的电容是为了稳定性考虑吧

网友:
额,输出加电容一般就是瞬态响应和稳定性吧,输入的话应该就是滤波作用了,不太清楚,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