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 ATE pattern

楼主(2023-02-13):
请教个问题,提供给机台ATE 的mbist pattern。是否需要读入pnr后的网表,读入原来的icl pdl。然后重新产生pattern。 用这个pattern做后防,并且提供给机台。谢谢了

网友A:
不用读入pnr后网标,直接读入tsdb即可产生tb和ATE向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读入pnr后网标,直接读入tsdb即可产生tb和ATE向量。

谢谢回复,您的意思是。直接用pnr前网表产生pattern和testbench 加上pnr后的网表和sdf文件 做最后仿真对吗

网友A:
mbist产生pattern,不需要读取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ist产生pattern,不需要读取网表。

谢谢回复,可能我的表述有问题。 我想用pnr后的网表和最终的sdf来做后防。 那么pattern和testbench如何产生呢?不太清楚 ,带sdf的后防流程。谢谢了

网友A:
直接用之前产生的testbench进行后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之前产生的testbench进行后仿。

谢谢大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