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一键给schematic里选择的所有symbol自动创建pin

楼主(2023-02-13):
一键给电路里选择的所有symbol自动创建pin的skill程序。程序里定义的快捷键是"Ctrl<key>p",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改成自己的想定义的快捷键。

一键给电路里选择的所有symbol自动创建pin

网友(2024-07-15):
为什么 我自己建的symbol无法自动打pin啊,试了一下analog库的可以

网友(2025-07-08):
楼主给的代码里判断连接到symbol的pin位置的代码里有些bug,如果器件连接到的器件有select box外的nlp label或其他text,也会计算在器件的bbox里,所以导致schematic里看到的器件范围和实际获得的不一样,导致pin_loc_detection_for_symbol返回的结果是nil,我在楼主的代码上进行了修改,用下面的代码替换原来的pin_loc_detection_for_symbol函数就可以正常生成pin了

procedure(pin_loc_detection_for_symbol(pin_direction wire_points xleft ybottom xright ytop);detect pin location
    let(
        (
            xleft_wire_poins
            ybottom_wire_poins
            xright_wire_poins
            ytop_wire_poins
            pin_loc_info
            xcenter
            ycenter
        )

        xleft_wire_poins = min(xCoord(lowerLeft( wire_points )) xCoord(upperRight( wire_points )))
        ybottom_wire_poins = min(yCoord(lowerLeft( wire_points )) yCoord(upperRight( wire_points )))
        xright_wire_poins = max(xCoord(lowerLeft( wire_points )) xCoord(upperRight( wire_points )))
        ytop_wire_poins = max(yCoord(lowerLeft( wire_points )) yCoord(upperRight( wire_points )))

        xcenter = (xleft+xright)/2
        ycenter = (ybottom+ytop)/2

        case(pin_direction
            ("input"
                if( (ybottom_wire_poins == ytop_wire_poins) && (xleft_wire_poins <= xcenter) then
                    pin_loc_info = list("input" xleft_wire_poins:ybottom_wire_poins "R0" )
                );the pin should be placed at the left
                if( (ybottom_wire_poins == ytop_wire_poins) && (xright_wire_poins > xcenter) then
                    pin_loc_info = list("input" xright_wire_poins:ybottom_wire_poins "R180" )
                );;the pin should be placed at the right
                if( (xleft_wire_poins == xright_wire_poins) && (ytop_wire_poins >= ycenter) then
                    pin_loc_info = list("input" xleft_wire_poins:ytop_wire_poins "R270" )
                );;the pin should be placed at the top
                if( (xleft_wire_poins == xright_wire_poins) && (ybottom_wire_poins < ycenter) then
                    pin_loc_info = list("input" xleft_wire_poins:ybottom_wire_poins "R90" )
                );;the pin should be placed at the bottom
            )
            ("output"
                if( (ybottom_wire_poins == ytop_wire_poins) && (xleft_wire_poins <= xcenter) then
                    pin_loc_info = list("output" xleft_wire_poins:ybottom_wire_poins "R180" )
                );if
                if( (ybottom_wire_poins == ytop_wire_poins) && (xright_wire_poins > xcenter) then
                    pin_loc_info = list("output" xright_wire_poins:ybottom_wire_poins "R0" )
                );if
                if( (xleft_wire_poins == xright_wire_poins) && (ytop_wire_poins >= ycenter) then
                    pin_loc_info = list("output" xleft_wire_poins:ytop_wire_poins "R90" )
                );if
                if( (xleft_wire_poins == xright_wire_poins) && (ybottom_wire_poins < ycenter) then
                    pin_loc_info = list("output" xleft_wire_poins:ybottom_wire_poins "R270" )
               );if
            )
            ("inputOutput"
                if( (ybottom_wire_poins == ytop_wire_poins) && (xleft_wire_poins <= xcenter) then
                    pin_loc_info = list("inputOutput" xleft_wire_poins:ybottom_wire_poins "R0" )
                );if
                if( (ybottom_wire_poins == ytop_wire_poins) && (xright_wire_poins > xcenter) then
                    pin_loc_info = list("inputOutput" xright_wire_poins:ybottom_wire_poins "R180" )
                );if
                if( (xleft_wire_poins == xright_wire_poins) && (ytop_wire_poins >= ycenter) then
                    pin_loc_info = list("inputOutput" xleft_wire_poins:ytop_wire_poins "R270" )
                );if
                if( (xleft_wire_poins == xright_wire_poins) && (ybottom_wire_poins < ycenter) then
                    pin_loc_info = list("inputOutput" xleft_wire_poins:ybottom_wire_poins "R90" )
                );if
            )
        );case
     pin_loc_info
    );let
);proced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