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MX/电感/趋肤效应/仿真/后仿

楼主(2023-02-13):
向各位大佬请教个问题,之前用EMX软件仿真了电感感值与Q,但是在后仿时calibre抽取出来的寄生电阻偏小,推测是由于趋肤效应引起的,想问EMX测得的数据包含了趋肤效应影响吗。

网友A:
EMX是电磁场仿真,是包含了趋附效应等电磁场效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X是电磁场仿真,是包含了趋附效应等电磁场效应的

好的,感谢。

Q=WL/R
EMX测得的Q=15,L=0.48nH,W为4G*2Π,这时候电阻算出来应该为0.8Ω。
但是用calibre抽取的寄生电阻测出来为0.5Ω。
在schematic中的电阻设计的为1.1Ω。
后仿时串联0.6Ω的电阻结果会变得正常。
按道理EMX测得的Q的电感电阻应该为1.1Ω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

Q=WL/R

抱歉我没太看懂,但是最终EMX抽取得到的阻抗为你设计值时,就达到你设计目的了。。但是要考虑到EMX抽取时的温度设置为工作温度,否则仍会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