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顶层Antenna debug问题

楼主(2023-02-13):
请教个pv的问题,debug  Antenna 顶层2tile问题时,应该让哪个tile去修呢?

网友A:
看antenna 的线, 找输入的 tile,  输出的tile 不用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antenna 的线, 找输入的 tile,  输出的tile 不用修

1.请问为什么输出的tile不用修呢?

2.如果是tile to chiptile,  也是修输入的tile吗,就是修chiptile吗?

网友A:
1.请问为什么输出的tile不用修呢?
====
antenna 是针对gate 击穿的,数字里面, gate是input

2.如果是tile to chiptile,  也是修输入的tile吗,就是修chiptile吗?
====
也是修输入的 tile, 也可以尝试在chip 用低层绕线试试,或者timing 不紧的话chip 插一个buffer也行。
anyway 在输入修是效率最高的,一般不会反反复复好几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请问为什么输出的tile不用修呢?
====
antenna 是针对gate 击穿的,数字里面, gate是input

非常感谢,thank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