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te driver中反相器vgs太高超过耐压怎么办?

楼主(2023-02-13):
各位大神,请问我最近做的这个设计中,由于M0要工作在线性区,所以采用了自举电路把A点的电压抬上去,再通过一个驱动电路把电压送到M0栅极,实现其工作在线性区,但是报了一个warning,就是说我的driver里的pmos的VGS不能超过26V,但是如果反相器pmos要到同的话Vg就得是0V,而A点的电压又必须得比VIN高,也就是说如果输入为20V,那这样A电为40V,肯定会高于26V,请问这种情况,在不换工艺的前提下,有什么解决办法呢?或者有什么关键词可以让我有一些查资料的方向呢?求助各位大神了

网友A:
自举电路,是用低压去驱动,你用20V去驱动,肯定超压;你用的MOS器件VGS 是不能耐高压的,前面的驱动部分也是BST和LX之间去做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举电路,是用低压去驱动,你用20V去驱动,肯定超压;你用的MOS器件VGS 是不能耐高压的,前面的驱动部分也 ...

谢谢大佬,我之前看论文是看到了有BST和LX,但是没细看,我先去查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网友A:
你的IN端为啥是0~1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IN端为啥是0~15V

应该就是0~20V,因为之前是不是用的自举电路,用的是电荷泵,我前面是有一个level shift电路的,level shift的VDD也是接的A点电压,之前如果用电荷泵的话理想情况A点电压应该是20V~40V,但是仿真下来可能就是17V~38V左右,所以就写的15V,后面改了电路让level shift直接接了VIN,就是20V了,写错了不好意思hh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IN端为啥是0~15V

应该就是20V,因为这个前面还有一个level shift电路,level shift的vdd就是接的A点,但是之前没有采用自举电路用的是电荷泵,电荷泵理想情况下A点电压会是20V到40V,但实际下来只有17V~38V左右,所以我就按15V算的,后面Level shift的VDD我就直接接VIN了,就是20V了,这里应该是记混了写错了hhh

网友:
把反相器拆成上下对管,PMOS的GATE端也浮起来,保证在耐压范围内,NMOS的GATE可以照旧;时序对的齐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