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求助

楼主(2023-02-13):
请问testkey具体的含义是啥呀?和fab厂相关性大吧?

网友A:
监测工艺的,对准,刻蚀偏差等等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测工艺的,对准,刻蚀偏差等等情况

还有2个问题请教
1,那做的testkey的项目,在晶圆上是和mpw或nto做在一张晶圆上,还是自己单独出一张晶圆

2,对于fabless公司做testkey项目的意义是啥?

网友A:
testkey 每个晶圆都做,做在划片线上,另外还有pcm都是做在划片线上,都是作为监测工艺偏差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stkey 每个晶圆都做,做在划片线上,另外还有pcm都是做在划片线上,都是作为监测工艺偏差的方法 ...

thx

网友B:
根据我所知的是,将一个你要尝试的新的东西做成一个简单的testkey小单元,分成很多不同的尺寸,做成一个大的testkey,再跟你的设计一起放在芯片上,拿去tapeout。后续切割后 将大的testkey切出来测试,验证你的新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我所知的是,将一个你要尝试的新的东西做成一个简单的testkey小单元,分成很多不同的尺寸,做成一个大 ...

第一句话没太懂,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