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tsmc 28 DRC报错 SR_DPO.R.5这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23-02-13):
tsmc 28nm DRC报错 SR_DPO.R.5

有无大佬知道这个该怎么改呢?单独模块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OD2外面的poly必须竖着。。就是你ulvt、lvt的管子必须竖着。。

网友A:
core管不能旋转方向。IO管可以旋转。

网友(2024-05-06):
引用 网友A:
core管不能旋转方向。IO管可以旋转。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报的都是io模块里的管子横过来了,您的意思是io里面报这个drc是可以忽略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