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explore中如何加载config的配置?

楼主(2023-02-13):
咨询一下,maestro中好像没有看到和XL中可以直接读取寄存器config的配置,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不?

网友A:
XL中可以直接读取寄存器config的配置
请问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Setup-design 窗口里可以选择读取Config或者Schemat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XL中可以直接读取寄存器config的配置
请问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有网表就可以提取,就是design里面选择conf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