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米勒补偿问题

楼主(2023-02-13):
大家好,之前在做片外cap的LDO时,因为vout的电容太大,所以把他作为主极点(无论轻重载);所以自然而然认为不能使用miller补偿,因为miller补偿会把左边往里面推,右边往外推,反而让两个极点靠近了,以上是之前的理解;

但最近看到很多论文,都是用的miller补偿,而且没有直接用那种加在Power mos  gd端的普通miller补偿,至少是隔了一级,如下图,这种中间隔了一级的miller补偿怎么理解呢,小信号推的话不直观,得到的是一个很复杂的式子,对理解电路没有帮助,希望有熟悉这种补偿的人指导点拨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也不是很熟悉,仅仅交流学习下)这个是CG缓冲隔离吧,保留反馈,阻断前馈(前馈零点)。 可以分享下这篇论文吗

网友:
N4点的电压更稳定,,不会受到负载变化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很熟悉,仅仅交流学习下)这个是CG缓冲隔离吧,保留反馈,阻断前馈(前馈零点)。 可以分享下这 ...

对,这个是保留反馈阻断前馈,但是为什么主极点在外部还能用miller补偿呢,关键是这里不清楚。A Transient-Enhanced Low-QuiescentCurrent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Buffer Impedance Attenuation

楼主:
对。不懂的地方在于,主机点在output,用miller补偿的话,岂不是恶化相位裕度吗。。。这里不清楚

楼主:
对。不懂的地方在于,主极点在output,用miller补偿的话,岂不是往外推主机点,反而恶化相位裕度吗。。。这里不清楚

网友B:
这个电路在不同负载的情况下,不能简单的认为主极点在片外。可以这样认为,当负载变大时,主极点由片外变为片内,所以PM如下图所示,随着负载增大,PM先降低后升高。所以设计这种电路,需要扫全范围的Iload,确定出最小的P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在不同负载的情况下,不能简单的认为主极点在片外。可以这样认为,当负载变大时,主极点由片外变为 ...

完全正确

网友C:
这篇文章个人也读过,关于文中稳定性的推导自己也试着推了一遍,按照他假定的条件的确推导结果是没问题。

但关于这个电路我一直有个疑惑,主极点和次主极点的位置如果是片内片外互换的话,那么在互换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一个临界点使得刚好主次极点重合?如果会出现的话相位裕度真的能像论文一样维持在这么高的水平吗,不会出现的话又是什么原因呢?

论文中明确提到的是空载或轻载时主极点在LDO输出,次极点在运放输出端;重载时的极点表达式被Cc修正,但似乎并没有明确说重载时的主极点对应电路的哪个位置,只是通过数学推导出了极点表达式而已。

希望熟悉这个结构的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篇文章个人也读过,关于文中稳定性的推导自己也试着推了一遍,按照他假定的条件的确推导结果是没问题。

...

当初我也有过同样的疑惑,其实想弄明白这个问题,只能一步一步来推导公式。其中所说的主次极点互换并不是指直观意义上的交换位置,而是指在不同的load条件下,主次极点变化的幅度不一样,比如在轻载下,load增大,主极点增大同样的倍数,但次级点增大根号的倍数,那这样对应的关系就是PM会下降,重载时也是同样的考虑方式。当然以上是我个人帮助理解的方法,具体的可以推一遍公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初我也有过同样的疑惑,其实想弄明白这个问题,只能一步一步来推导公式。其中所说的主次极点互换并不是 ...

感谢您的指点,按照您的意思结合推导的公式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轻载时加大load,主极点表达式中的Roeq会减小进而使主极点外推;而此时次主极点由于主要是运放的输出阻抗和源跟随MOS的栅电容决定,增加load对它没什么影响,整体表现出主极点靠近次主极点的趋势,因此相位裕度会下降。

2.达到某个load电流值时,主、次极点的表达式即将被修正,但此时主极点的位置仍与次极点有一定距离(即未发生物理位置意义上的交换,只是数值上有差距)能够维持相位裕度;在这个电流值以后属于“重载”,主次极点虽然都会随着load增大而外推,但是次主极点受的影响更大(外推速度更快)从而使相位裕度开始上升。

跟您的意思是否相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的指点,按照您的意思结合推导的公式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从字面上理解主极点片内片外互换容易造成误解,其本质是主次极点在不同load情况下,随load变化趋势不一样,从而表现出主极点的互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这个是保留反馈阻断前馈,但是为什么主极点在外部还能用miller补偿呢,关键是这里不清楚。A Transien ...

(结论部分有修改)
个人理解:
miller补偿前后是两个系统,补偿前的传递函数,每个极点与物理位置(电路)一一对应;但是补偿后则不然。

如果按照上面的数据,无论哪个主极点在哪一级,补偿后主极点都是由第二级增益和补偿前主极点决定,即1/(gm2*r2*r1*Cc),区别在于补偿后次极点gm2/c2与主极点的位置关系。

我的结论是,只要第二级增益足够,密勒补偿后的主极点仅与第二级增益第一级的极点补偿电容相关,不能单纯地看成是第一或者第二极点往原点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理解:
miller补偿前后是两个系统,补偿前的传递函数,每个极点与物理位置(电路)一一对应;但是补偿 ...

嗯,很有可能,之前对于miller补偿理解比较狭隘,我搭搭理想模型仿真看看

网友:
1. 穩定性除了主級點外其餘都需要在GBW外, 除非極點零點成對出現在GBW內。
2. 這種補償是把次极点P2* Cc/Cp 比傳統上Miller 推高了大約Cc/Cp倍。
3. Iload 小時, 主極點在Vout;Iload 大時 主極點如同ZZW_semic所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个人理解:
miller补偿前后是两个系统,补偿前的传递函数,每个极点与物理位置(电路)一一对应;但是补偿 ...

=>我的结论是,只要第二级增益足够,密勒补偿都是将主极点往原点推,而不是将第一级的极点往原点推

您可能需要再看看密勒补偿的定義喔~~透過密勒补偿放大的電容後, 那個位置的極點當然就往原點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结论是,只要第二级增益足够,密勒补偿都是将主极点往原点推,而不是将第一级的极点往原点推

您可 ...

我的表述“都是将主极点往原地推”有问题,做了修正。

拉扎维的定义是把补偿电容等效到输入端,然后与未补偿的系统进行对比,得到定义的表述没问题。

但是实际上如果列写一个双极点系统(密勒电容不作等效)的传递函数,输入到第一级输出的传递函数H1(s),以及第一级输出到第二级输出的传递函数H2(s),再对比未补偿的系统会发现有很大的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很有可能,之前对于miller补偿理解比较狭隘,我搭搭理想模型仿真看看
...

抱歉,我的表述“都是将主极点往原点推”有问题,已经修正了。

推荐看一下这篇文献。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这个是保留反馈阻断前馈,但是为什么主极点在外部还能用miller补偿呢,关键是这里不清楚。A Transien ...

谢谢,学习下

网友F:
请问文献可以分享下一起学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文献可以分享下一起学习吗

A Transient-Enhanced Low-Quiescent Current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Buffer Impedance Attenua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A Transient-Enhanced Low-Quiescent Current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Buffer Impedance Attenuation ...

网友G:
抖音号:362833050 有一期专门讲这个

网友:
1.对于片上小电容,如几百pF,可以说主极点在内部
2.对于片外电容,如uF。密勒电容对应项gmp*rout*Cc*r1,与负载电容对应项rout*Cl的大小关系,受到负载电流即gmp影响,轻载时负载电容项大,近似认为主极点在外,重载时密勒电容项大。近似认为主极点在内。
3.不能说主极点不是在内就是在外,因为轻载到重载可以连续变化,主极点不可能在某个负载时由外跳到内
4.主极点表达式应当由gmp*rout*Cc*r1+rout*Cl共同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抖音号:362833050 有一期专门讲这个

网友H(2024-05-09):
ahujia补偿,有片经典的论文,但是实际操作,假设负载变化比较大的话,这个补偿不好,会有共轭零极点,幅频有peak,很难解

网友I:
实际上miller补偿无论主极点在哪都会推动极点分裂。
你的印象实质上是一个很严重的误区!

网友(2024-08-08):
引用 网友I:
实际上miller补偿无论主极点在哪都会推动极点分裂。
你的印象实质上是一个很严重的误区! ...

主极点在片外的LDO,miller补偿的作用是否和拉扎维上的结论一样啊

网友J(2025-03-06):
引用 网友H:
ahujia补偿,有片经典的论文,但是实际操作,假设负载变化比较大的话,这个补偿不好,会有共轭零极点,幅频 ...

是的,幅频后段有尖峰难搞。。。

网友(2025-05-12):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在不同负载的情况下,不能简单的认为主极点在片外。可以这样认为,当负载变大时,主极点由片外变为 ...

這邊有點奇怪不太能理解
主極點由片外變成片內的過程中,不會因為重疊而導致PM瞬間惡化 ????

网友(2025-06-11):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的指点,按照您的意思结合推导的公式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学习!

网友(2025-08-26):
这是电流缓存,阻断前馈、保留反馈,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这篇文章个人也读过,关于文中稳定性的推导自己也试着推了一遍,按照他假定的条件的确推导结果是没问题。

...

最近也在学弥勒补偿,发现弥勒补偿不仅适用于主极点位于第一级的情况,主极点位于第二级也是适用的,具体可以去看看相关的文章

miller补偿不仅可以Modified modeling of Miller compensation for two-stage operati.pdf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是的,幅频后段有尖峰难搞。。。

我遇到的是输入和输出压差较大,且IL较大时,MHz附近会有peaking,恶化PM和GM。请问你的问题具体是怎么样的,有没有解决呢?或许可以启发启发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我遇到的是输入和输出压差较大,且IL较大时,MHz附近会有peaking,恶化PM和GM。请问你的问题具体是怎么样 ...

我加大了ssf跟随输出电流的比例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遇到的是输入和输出压差较大,且IL较大时,MHz附近会有peaking,恶化PM和GM。请问你的问题具体是怎么样 ...

不知道你碰见的和我是不是一个问题,我当时采用这种结构做capless LDO,在GBW外一点出现gain peaking,这是因为Cc补偿内环PM不足造成的,从外环来看是共轭极点的阻尼比引起的gain peaking

网友L(2025-09-25):
引用 网友J:
我加大了ssf跟随输出电流的比例

谢谢。我发现增大共栅管的跨导也是不错的办法。

网友L: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你碰见的和我是不是一个问题,我当时采用这种结构做capless LDO,在GBW外一点出现gain peaking,这 ...

我做的是有片外电容的,但这应该是同一问题,Ahuja补偿,引入共轭极点导致的peaking。增大共栅管跨导是一种解法。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做的是有片外电容的,但这应该是同一问题,Ahuja补偿,引入共轭极点导致的peaking。增大共栅管跨导是一 ...

可以分析一下内环的稳定性,内环PM不足,在外环上体现为gain peaking。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谢谢。我发现增大共栅管的跨导也是不错的办法。

共栅管跨导我记得做成后面共源管四倍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共栅管跨导我记得做成后面共源管四倍比较好

原来需要这么大吗?我的 folded cascode amp 偏置电流设计为1:1的(输入管支路和共栅管支路),因此共源管电流是2份。目前共栅管跨导甚至小于共源管跨导。(CG:12/0.8; CS:16/2)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可以分析一下内环的稳定性,内环PM不足,在外环上体现为gain peaking。

多谢指出,我再推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最近也在学弥勒补偿,发现弥勒补偿不仅适用于主极点位于第一级的情况,主极点位于第二级也是适用的,具体 ...

您好,这个pdf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结论是,只要第二级增益足够,密勒补偿都是将主极点往原点推,而不是将第一级的极点往原点推

您可 ...

您好,当主极点位于第二级时,如何理解米勒补偿将主极点向低频推?米勒补偿后,从第一级极点(次主极点)向后看电容被第二级的共源放大器放大了(1+A)倍,而从第二级极点(主极点)向前看电容被放大了(1+1/A)倍,难道这不会导致次主极点被推向低频吗?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Ahuja compensation. It gives you more bandwidth also you do not need to flow 10x the current in the main branch to keep a good PM of better than 60d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