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Calibre license失效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3-02-14):
造成证书失效的原因为使用别人已经安装好软件的虚拟机,导致license中的HOSTID与自己使用的虚拟机的HOSTID不一样,故会弹出如下错误(使用自己再次生成license文件的方法我目前为止没有找到特别好的)

所以解决方法为改变自己虚拟机的HOSTID,也就是MAC地址,具体方法如下:
找到证书所使用的HOSTID

首先找到calibre文件夹下的license.dat文件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双击打开,选择仅Display
复制其中的HOSTID地址

(此处建议用记事本存下来,防止没有复制上)

关闭虚拟机进行对虚拟机MAC地址进行设置,在网络适配器那里点击高级

输入MAC地址并使用英文冒号分开,再点击确定即可

再次开机可见上述问题被解决

网友:
强,昨天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calibre升级了之后不能用

网友A:
过期了,也可以这么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期了,也可以这么搞么?

过期了,你到网上看看有没有重新生成license的方法,我之前网上看到是运行一句话,修改有效时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期了,你到网上看看有没有重新生成license的方法,我之前网上看到是运行一句话,修改有效时间的
...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2023-08-03):
引用 楼主:
过期了,你到网上看看有没有重新生成license的方法,我之前网上看到是运行一句话,修改有效时间的
...

这个怎么修改啊,

谁有2022的license没

网友(2024-02-26):
看起来不错,记录一下。

网友(2025-10-28):
更改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