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3db带宽用公式算出来的和自己量出来的不一致

楼主(2023-02-14):
为什么-3db带宽用公式算出来的和自己量出来的不一致,可能是什么原因

自己量出来的400k
求解惑

网友:
用BW函数计算3dB的曲线不能用dB对数的,要用mag

网友:
可能是手算的时候没有把MOS管寄生参数的影响带进去吧

网友:
先用getdata函数取所研究节点的ac值,然后用bandwidth函数就可以了

楼主:
懂了,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