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

楼主(2023-02-14):
在LC VCO中,电感小到一定程度就不起振了,电感的Q值也很高哇,请问是为啥啊?

网友A:
顺便问一下,在设计VCO时,KVCO的应该怎么设计取值

网友B:
if you maintain the samve fosc, your C becomes larger and you need more driability for that C --> burn more p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 you maintain the samve fosc, your C becomes larger and you need more driability for that C --> bu ...

我用理想的带Q值的电感模拟实际的电感就可以起振,但是换成实际的电感就不能起振了,而且加大功耗也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一下,在设计VCO时,KVCO的应该怎么设计取值

KVCO太大,会对电源噪声,调谐电压噪声等很敏感,会降低相噪性能,KVCO太小,调谐的频率会变小,不利于宽带

网友C:
说的仔细点,频率多大,L感值,Q值多大, 用的什么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的仔细点,频率多大,L感值,Q值多大, 用的什么结构

24G,就普通的LC结构,感值150PH,Q有25

网友C:
24G的频率挺高了,看看电容C相关的Q值,应该是电容Q值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G的频率挺高了,看看电容C相关的Q值,应该是电容Q值太低了

理想电容,Q都好几百了

网友C:
加很大功耗也不行?你先看你的DC状态对不对,是不是你换成实际电感接法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理想的带Q值的电感模拟实际的电感就可以起振,但是换成实际的电感就不能起振了,而且加大功耗也不起 ...

then your cap Q is too low, which is dominant now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很大功耗也不行?你先看你的DC状态对不对,是不是你换成实际电感接法错了 ...

DC一样的,确实没接错,检查了很多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en your cap Q is too low, which is dominant now

电容是理想的,不低

楼主:
ADS仿VCO谁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KVCO太大,会对电源噪声,调谐电压噪声等很敏感,会降低相噪性能,KVCO太小,调谐的频率会变小,不利于宽 ...

所以是有理论计算方式嘛?还是就随便取一个仿真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是有理论计算方式嘛?还是就随便取一个仿真来搞

有公式啊,看拉扎维

网友D:
计算一下是否满足起振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计算一下是否满足起振条件

怎么计算呢,大佬详细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计算呢,大佬详细说

找一片关于LC-VCO设计的文章,都会讲的,你去看看。如果要尝试的方式解决,调整负阻对的增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一片关于LC-VCO设计的文章,都会讲的,你去看看。如果要尝试的方式解决,调整负阻对的增益看看。
...

可以加V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