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run 收集覆盖率

楼主(2023-02-14):
大佬,求助,用xrun收集单个case的代码toggle覆盖率时,波形中可以清楚看到波形的翻转,但imc 软件分析没有发现toggle反转,可能原因是什么?

网友A:
这原因多了……我觉得你应该给出你已经排除了的可能性原因,不要忽略任何一个可能,比如波形拉错了,波形和coverage的database不一样等,这种失误日常中挺多犯的。。。。。。
确保查看的都是对的,再检查其他可能,指令对不对?是不是哪里关闭了收集?哪里把这个信号exclude掉了?看看其他信号情况,是不是只收集了port?
你给的信息还是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原因多了……我觉得你应该给出你已经排除了的可能性原因,不要忽略任何一个可能,比如波形拉错了,波形和 ...

谢谢,已解决! 驱动信号有x态,消除x态后,覆盖率收集结果和波形文件一致!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