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把两个电压相加的方法

楼主(2023-02-14):
如题,有什么方法能做到把两个电压相加呢?不用运放的话,又有什么方法呢?

网友A:
电压转电流,然后电流相加,运放用最简单的反相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转电流,然后电流相加,运放用最简单的反相器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运放用反相器有可以参考的结构吗,我是第一次接触,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运放用反相器有可以参考的结构吗,我是第一次接触,不太明白
...

自偏置反相器

网友:
stack two capacitors with pre-charged voltages

网友:
用电容做

网友:
具体怎么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