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能否精确设置 PIN 的位置

楼主(2023-02-14):
似乎默认情况下PIN只能在Track的中间,但是因为我做的是数模混合设计,最好能够精确控制PIN的位置(以5nm为单位)
我试过用pin_contraints,但是floorplan出来会自动调整到Track中间

网友:
set_snap_setting -enabled {false}
set_edit_setting -keep_pin_on_edge {false}
然后再读pin_contraints试试

网友:
可以floorplan initial 的时候设置一些core offset ,这样外面那一圈就可以方便使用pin_physical_constrained这种方式来指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