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大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3-02-14):
如图,VINA为外部输入电压17V—0V,在VINA小于5V时P2740导通,让r2124输出跟随VINA,但是R2890的导通压降太大,想把它减小,所以问一下这个电阻在这里有什么作用

一个提供内部电源的模块

一个提供内部电源的模块

网友A:
限流?保护N2929不被击穿?我猜的

网友B:
限流电阻for Secondary E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流电阻for Secondary ESD

但是在其他地方也有管子和VINA直接相连,这里不是VINA的唯一通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流?保护N2929不被击穿?我猜的

n2929接的不是栅极,而且是nld类型的高压管,尺寸也是79/1.2*4的大尺寸管子,感觉不太可能被击穿

网友:
N 管的D端不要直接接电源,这是个ESD保护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n2929接的不是栅极,而且是nld类型的高压管,尺寸也是79/1.2*4的大尺寸管子,感觉不太可能被击穿

...

Drain端一般还是不能直接与芯片外的pin相连。如果是保护作用的话,电阻1k左右应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ain端一般还是不能直接与芯片外的pin相连。如果是保护作用的话,电阻1k左右应该就可以
...

VINA外部有一级ESD也一样吗,这个相当于内部模块,在PIN口VINA有单独的ESD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VINA外部有一级ESD也一样吗,这个相当于内部模块,在PIN口VINA有单独的ESD的
...

一级的ESD会更小一些,300hom,这应该就是内部的二级ESD了,我一般取1k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在其他地方也有管子和VINA直接相连,这里不是VINA的唯一通路啊

还有防Latch Up,你这里还直接把N管接到这个点了,P和N管容易形成Latch up
TSMC的要求你这个至少要放200欧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防Latch Up,你这里还直接把N管接到这个点了,P和N管容易形成Latch up
TSMC的要求你这个至少要放200 ...

请问会发生latch up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电路虽然P管和N管做在一起,但是版图上这两个管子都是高压管,距离肯定是在12um外的,并且P管和N管都有隔离环。而且TSMC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C:
我觉得和ESD还有Latch-up没关系, 这个不是端口,肯定不会做HBM的ESD防护。其次BCD工艺不怎么考虑CDM的问题。.18以上工艺都不用刻意去做二级保护用来CDM防护。Latch up也不像,因为LDMOS有漂移区和NBL埋层隔离的存在也不需要特意去做个电阻。这个电阻应该是用来保护P2740的,PLDMOS的漂移区在Drain端,所以PLDMOS的VGS耐压和常规PMOS一样,万一VINA很高,栅压比较低,那这个管子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和ESD还有Latch-up没关系, 这个不是端口,肯定不会做HBM的ESD防护。其次BCD工艺不怎么考虑CDM的问题 ...

很同意你的说法,我们这里讨论过也是否定了ESD和latch_up的作用,这里P2740的栅极连接的是虚地,同样是在5V下电压为0.9V,VINA在5V以上就会变成VINA-5V,这样就能保护P2740,这根管子在VINA大于5V时是不导通的,但是考虑到过冲,可能会在5V时有较大电压,所以这个电阻放这里是有这个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