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生成的calibreview与原理图schematic之间mos管的匹配问题

楼主(2023-02-14):
各位大佬,我最近在跑后仿真遇到这个问题:

我schematic的mos参数m大于1,fingers=1;版图中各mos管m=1,但是fingers大于1,总的W是一样的。原理图中mos管的Multiplier设置为大于1的值时,再用版图进行pex生成calibreview做出的后仿真结果是错误的。
单个管子的参数:

但是当我把原理图的Multiplier都设置为1,通过连线连成并联时,再做pex和后仿真,结果是正确的。
保持总的W是不变的,自己连成并联形式:

但是原理图里不可能都是m=1,finger=1吧,应该是我哪里设置的有问题,求各位解答。

网友A:
在calibre view setup 下,reset properties添加一下m=1  fingers=1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alibre view setup 下,reset properties添加一下m=1  fingers=1试试

改了,但结果还是错的。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看一下你的pex的netlist是不是正确的?cell map是不是有问题,或者试一下提gate level

网友B:
通常PEX生成出的layout netlist都没有M和finger的参数,默认都为1,因为是根据版图单管一个一个抽取的,所以与schematic的netlist肯定是不一致的。
这个时候就要看你的calibreview map文件中是如何设定的,比如要将M=1,fingers=1写进map文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PEX生成出的layout netlist都没有M和finger的参数,默认都为1,因为是根据版图单管一个一个抽取的,所 ...

谢谢caca29,我pex提取出的pex.netlist提取出的管子参数是正确的,如下图所示:

使用最开始的cellmap文件,生成的calibre view中各个管子的参数也是正确的,如下图所示:

但是用这个cellmap跑后仿时,结果会出错。在ADE的result browser中查看发现,除了第一个管子MNM0之外,其他管子的w均变为最小尺寸280nm。如下图所示:

然后我把原理图中用m=8,fingers=1并联的管子改为八个m=1,fingers=1的管子并手动连成并联。这样生成的calibre view和跑出的后仿真结果都是正确的。

参考别的帖子,我在越来的cellmap文件中加入(w fw),即指定width=finger width。这样跑出的calibreview中只有第一个管子w正确,剩下七个的w为最小尺寸280nm;更奇怪的是,用这个calibreview跑出的后仿是正确的,在result browser中各个管子也是正确的尺寸。

我希望原理图中m=8,而且calibreview和后仿真结果正确,请问是需要改cellmap吗?还有有其他需要改正的地方,谢谢!

网友:
我不清楚怎么弄,实在不行可以抽specture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