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级联的限幅放大器构成的对数放大器就能够直接同时完成对功率的检测和对数放大

楼主(2023-02-14):
目前在读一篇逼近型的对数放大器,论文提到,可以直接实现功率检测,不明白这个实现功率检测的原理是什么,论文的解释比较简单,不太理解,如下

论文解释,如何实现功率检测的

论文解释,如何实现功率检测的

网友:
你最近在做吗  交流下

网友:
利用mos管电流的非线性特性,把正弦信号带入Id公式里,再把里面的正弦信号滤掉,可以得到一个Id和V方成线性关系的电流公式,再转化成电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