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的tran输出波形一开始是负的???

楼主(2023-02-14):
设置负载电流1mA,如图

这是DC工作点

这是tran波形,很奇怪为什么PMOS一开始输出的是负电压呢?
有前辈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小白实在是不知道咋处理了

楼主:
这个结构属于capless-LDO,无需片外电容即可稳定

楼主:
Vref是我自己搭的bandgap,在BGR的输出端我加了一个滤波电容,因为没加之前Vref的tran输出一开始也是负的,再慢慢爬升到正常电压

网友:
初始状态有个1mA,你没有输出电容,输出很容易就被拉低了。建议用ipwl,上电输出稳定后再给负载电流。

网友A:
理想电流源造成,换成实际负载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电流源造成,换成实际负载就不会了。

已经解决了,是负载电流给的变化太快了。。。

网友:
明显是环路还没有建立,直接被负载给拉下去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