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t_slave_route_port报错

楼主(2023-02-14):
AXI4 master访问的DUT, 访问的AXI3 slave,master和slave已经实例化,但是出现下面的报错。没办法贴图,抱歉
get_slave_route_port显示address map indicates that the addr 'h100 is to be routed to slave 0, but no such slave exists

楼主:
这个route_port是axi_system_configuration类里面的一个函数,使用的是snps的AXI VIP

网友A:
估计是vip config有问题,几个slave啊,检查一下set_addr_range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vip config有问题,几个slave啊,检查一下set_addr_range啥的

我是例化了两个AXI_ENV,一个设置成AXI4 ,包含一个master[0] agt,其sqr启动了一个读写seq,一个设置成AXI3的,包含一个slave[0] agt,其sqr启动了mem_response的seq(这两个包是snps例子里面的)。(DUT是AXI4转换AXI3的IP) config里面已经set_addr_range(0,32'h0,32'hffff_ffff)。
       现在报的错误是地址'h100没有对应的slave[0],但是topology里面显示AXi3的slave[0]已经例化。不知是啥意思。另外,导致仿真退出的是system_monitor,报了NULL object acess的错误,显示get_mem_content_as_byte_stearm这块出问题。(这个system_monitor是config里面的montior_enable控制的,例子里是打开就工作的,好像是检查协议的,也可以关掉)
      我在想是不是默认值ENV里面的master和slave都是配对?现在感觉master和slave没有关联起来。现在是master的写地址和写数据波形没啥问题,但是读操作还没发,就因为system_monitor报错退出了。在snps的例子是AXI3的一个master和一个slave进行读写操作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