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ing osc的稳定性和初始值的问题

楼主(2023-02-14):
设计全差分32位ring osc。
如果在两个节点加入初始状态0V和vdd,则电路会震荡稳定在设计的频率。

如果不加初始状态,则电路会震荡稳定在两个频率来回跳动???
我的理解如果不加初始态应该稳定在中间态,这种情况是不是电路不稳定,存在两个状态。该如何从哪里分析和仿真

网友A:
我觉得没有初始条件的话差分对两条支路的电流是不一样的,导致频率在两个频点切换

网友B:
可以看一下單端訊號, 可能會有所發現

网友C:
maybe 共模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一下單端訊號, 可能會有所發現

单端也是一样周期在变,但是延时每两个信号的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延时delay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有初始条件的话差分对两条支路的电流是不一样的,导致频率在两个频点切换 ...

那这样会不会正常工作,两种情况都会出现。
但是稳定后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的delay是和设计一致的?

网友B:
agree love1226's com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ybe 共模振荡

多谢,用的是这种结构,也会存在共模震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gree love1226's comment

多谢,用的是类似反相器结构,不知道还有共模的问题吗

楼主:
用的是开环replica结构,如果单独仿真ring osc没有问题。但是合起来仿真会出现这种问题

A process and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two-stage ring oscillator.pdf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开环replica结构,如果单独仿真ring osc没有问题。但是合起来仿真会出现这种问题
...

两种频率下  的电源差别不是很大

网友B:
哈, 不好意思, 我的專業不在 PLL
但公司以前遇過 類似的共模震盪問題, 當時 Ring-VCO 串太多級
可能 共模增益 過大吧
看看 love1226 是否有高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 不好意思, 我的專業不在 PLL
但公司以前遇過 類似的共模震盪問題, 當時 Ring-VCO 串太多級
可能 共模增 ...

多谢,最近仿真发现与电源的上电时序有一定的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 不好意思, 我的專業不在 PLL
但公司以前遇過 類似的共模震盪問題, 當時 Ring-VCO 串太多級
可能 共模增 ...

你好,想问下当时ring-vco串联太多出现的问题,最后时哪个解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