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切角modify corner选项无法修改的问题

楼主(2023-02-14):
我这个地方是灰色的,没办法修改,重启没用。同样使用618的同事,这里是可以修改的,有没有老铁知道这是哪里出了问题,是哪个设置搞得吗??

网友:
Radius  小小的试下

网友:
好问题,我的也是灰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你要点一下chamfer(有可能卡了?

网友(2023-11-1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4-01-08):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E5%91%A2&page=1    之前有看到这个老兄也是一个问题,他貌似是polygon的情况下抹角,然后要全选
我小白一个(学习中,实操经验不足,这个还没试),只是提供一个建议(别的帖子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