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同距离下,一般多层板的通孔和叠孔哪个性能好?

楼主(2023-02-14):
相同距离下,比如基板是4L,那高速信号在从顶层打到底层的通孔和1-2,2-3,3-4这样的叠孔两种情况下,哪种对信号影响会小一些?

网友A(2023-04-18):
理论上来讲,在工艺实现能力上通孔比叠孔会更简单一些,这意味着成本更低。但在叠孔设计中,如果是相同位置任意层互连,多重对齐、酸洗、电镀孔会在导电的铜中混杂进入杂质、氧化,如果是高频信号的话,盲猜会劣化性能,但实际上的真正影响的效果可能还是要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来讲,在工艺实现能力上通孔比叠孔会更简单一些,这意味着成本更低。但在叠孔设计中,如果是相同位置 ...

所以理论上叠孔还是比通孔性能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理论上叠孔还是比通孔性能差吗?

建议还是参考实际产品设计去做考量、仿真。
而最终导致的不选择叠孔设计,更多的是成本考虑而并非性能。
叠孔的优势在高密度互连,很多通孔没办法走的线/需要绕很远的路走的线,叠孔能用最短路径走。

楼主(2023-05-18):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参考实际产品设计去做考量、仿真。
而最终导致的不选择叠孔设计,更多的是成本考虑而并非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