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 C S 2018 Inconsistent Encryption code in license file

楼主(2023-02-14):
VCS 2018采用scl_keygen_30后,sssverify时可以通过的,但是再VCS编译的时候,出现Inconsistent Encryption code in license file,求教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已解决,其实有几个小问题可以注意一下:
1. LM_LICENSE_FILE跟SNPSLMD_LINCENSE_FILE只有一个生效;
2. license文件经过dos2unix后可能会将最后一行的换行符去掉,导致license文件少一行,我的就是这个问题,添加回去就好了(此时sssverify时可以通过的,但是使用vcs或者dve时就出错,有产物,但simv无法执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其实有几个小问题可以注意一下:
1. LM_LICENSE_FILE跟SNPSLMD_LINCENSE_FILE只有一个生效;
2. li ...

1,应该是两个都有效,用一个就可以了;两个都用会不会冲突没试过

2,dos2unix可以不做,前面的id,port,path设置对了就没问题

网友(2023-04-05):
你好,能麻烦你分享一下license的制作方法和工具吗,谢谢